[求助] 关于SAR ADC存在N端P端的上下极板间寄生电容差很多的问题

楼主(2025-09-10):
各位前辈,现在C+CC的PEX提出来后,发现P端和N端的最高位和第三位寄生差比较大,35.03-33.33=1.7,9.25-8.39=0.86。看了下版图,上下是完全对称的,走线也完全一样,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找呢,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A:
版图周边隔离做的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周边隔离做的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怎么评定好坏,但是我看版图CDAC电容周围都围了一圈guard ring

网友:
后仿可以先跑一下,如果各参数不理想,再看看要不要改
版图上,四周周围有放dummy电容吗,单模块电容间匹配做的怎么样,这些论坛都有资料,可以再了解了解

网友B:
我感觉这个看起来还行啊,不能接受吗。这是多少bi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这个看起来还行啊,不能接受吗。这是多少bit的。

13bits的(8bits CDAC+ 5bits RDAC),主要是算了一下固定失陪,N端的在2047跳变到2048的时候有0.88LSB,然后仿真出来2047的码字DNL也大概在-0.9LSB,所以可能这个问题,因此要找一下根本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13bits的(8bits CDAC+ 5bits RDAC),主要是算了一下固定失陪,N端的在2047跳变到2048的时候有0.88LSB, ...

可以建模仿真,这样debug和容值怎么调整,调整哪部分电容都比较靠谱。

网友:
Cc和LSB上极板的失配对性能影响比较大,看看能怎么解决,可以前仿的时候人为加一点设计出裕度来,楼主若有好方法好结果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