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有reffer buffer,现在仿真出来输出噪声,那么怎么量化其大小对ADC整体信噪比的影响呢?

楼主(2025-09-10):
请问各位前辈,现在的SAR ADC中,有Vrefp的buffer,现在仿真了一下该buffer的输出噪声,大约是130nv/sqrt(HZ) @1HZ处,现在我想知道怎么算一下这个噪声对ADC信噪比的影响啊,怎么推算呢?有相关的文献吗?

网友A:
计算这个noise的积分噪声值是多少   可以在跑完noise仿真之后print里面把该值plot出来 也可以用公式noise rms,选择你care的频率带,比如1~1G把值plot出来,再结合tran+noise的设置即可肉眼看到这个vref buffer输出有多大的噪声抖动,看是否和上面一致,注意噪声频率的设置,越大肯定容纳的噪声越全,但是没必要特别大,通路多少都是有电容,和自带滤波,选择太大只会让仿真更慢,个人建议care 10倍带宽内的噪声

网友B:
这种可以通过matlab建模得到一些定量的结果,电容失配,比较器失调,基准噪声等等,都可以通过建模的方式,得到对ADC信噪比影响多大的定量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这个noise的积分噪声值是多少   可以在跑完noise仿真之后print里面把该值plot出来 也可以用公式noise r ...

非常感谢回复,但是您说的只是仿真上的,那么之后怎么量化到对整体adc的信噪比的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以通过matlab建模得到一些定量的结果,电容失配,比较器失调,基准噪声等等,都可以通过建模的方式,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是还不会建模,看来真的得学习一下matlab了,请问您有关于matlab建模资料或者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是还不会建模,看来真的得学习一下matlab了,请问您有关于matlab建模资料或者建议吗 ...

B站上有人讲SAR-ADC建模,原始代码都有,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但是您说的只是仿真上的,那么之后怎么量化到对整体adc的信噪比的影响呢?
...

可以通过建模去解决,其他都是理想模块,就vref-buffer是实际模块,然后通过tran+noise的仿真,然后对adc输出做FFT分析(与理想的做对比,看有效位掉了多少,该值就是对你的adc整体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建模去解决,其他都是理想模块,就vref-buffer是实际模块,然后通过tran+noise的仿真,然后对adc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站上有人讲SAR-ADC建模,原始代码都有,你可以搜一下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