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同步,若两级寄存器之间的时序为刚好满足的状态,那么是不是就不能起到降低亚稳态的功能了?

楼主(2025-09-10):
比如说,时钟为10ns,Clock-to-Q为4ns,Net Delay为4ns,Setup Time为2ns。若第一级出现亚稳态,是否可以当作Clock-to-Q的时间变长了?若可以那么二级寄存器就出现了建立时间违例,是不是就必然导致了亚稳态的产生?

网友A:
是的。但,这种电路有存在的必要么……,光是Net Delay都已经4ns, 那正常组合逻辑的延时呢,相对于10ns的时钟有意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这种电路有存在的必要么……,光是Net Delay都已经4ns, 那正常组合逻辑的延时呢,相对于10ns的时 ...

只是一个逻辑思考,不太完全理解为什么两级同步器可以降低亚稳态问题。若一二级之间没有一点时序裕量,那不就会一定造成亚稳态的传播吗?当然现实生活中也许完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如果第一级同步器采样产生亚稳态,由于第一级与第二级之间没有组合逻辑,预留了略少于一个cycle的时间使得亚稳态稳定,然后第二级寄存器再去采样,理论上预留的略少于一个cycle的时间用于亚稳态稳定,已经足够使得绝大部分亚稳态恢复正常,即便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第二级不会出现亚稳态。想要减少亚稳态出现的概率,最多加三级同步器就足够了,更多,意义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第一级同步器采样产生亚稳态,由于第一级与第二级之间没有组合逻辑,预留了略少于一个cycle的时间使得 ...

感谢您的回答。通常情况下的两级同步器的作用理解了。只是我思考的这个情况可能太极端了,在真实的芯片中应该不会出现两级寄存器之间的时序为“刚好满足,时间裕量为0”的情况。

网友B:
没错,第二级如果时序不满足,将继续亚稳态;在先进工艺里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有一种的stdcell 叫2D DFF,两个DFF back to back 做成了一个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第二级如果时序不满足,将继续亚稳态;在先进工艺里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有一种的stdcell 叫2D DFF,两 ...

原来如此,还有这种Cell,孤陋寡闻了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如果芯片频率高的话,都是建议3级ff。

网友:
是的,但是net加延时一般不是选择的方式,更方便的做法是调整接受测时钟相位去逼近发送测相位。serdes接受侧CDR就是通过调整时钟相位实现跨时钟。serdes这么做出发点是低延时处理跨异步路径,不过对后端实现要求更严格,时钟的抖动+skew都会降低可靠性(并不意味着失败),需要对后端实现做special check。没人大规模用整个方法原因我想有2:1:需要模拟介入定制dll给rx不同相位时钟;2.场景受限,基本只能做同频或者整数比例的tx rx时钟对。收益只有低延时,但是更多场景并没有严苛的低延时需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错,第二级如果时序不满足,将继续亚稳态;在先进工艺里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有一种的stdcell 叫2D DFF,两 ...

求教~假设第一级产生亚稳态需要9ns恢复,第二级clk period是5ns,会继续亚稳态,这时亚稳态的恢复时间是重新开始9ns还是剩下4ns呢?两级DFF的恢复时间可以累积嘛?感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教~假设第一级产生亚稳态需要9ns恢复,第二级clk period是5ns,会继续亚稳态,这时亚稳态的恢复时间是 ...

1、第一级和第二级必须是一个时钟
2、第一级如果不能让第二级稳定采样,就触发了第二级的亚稳态,都是独立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第一级和第二级必须是一个时钟
2、第一级如果不能让第二级稳定采样,就触发了第二级的亚稳态,都是独 ...

谢谢您的回答~如果每级亚稳态都是独立事件的话,那么静态参数配置如果不做同步,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从配置当拍就发生亚稳态,后级一直无法稳定,每一级都传播下去的可能呢?

网友:
打拍同步器的设计是有要求的,要背靠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教~假设第一级产生亚稳态需要9ns恢复,第二级clk period是5ns,会继续亚稳态,这时亚稳态的恢复时间是 ...

首先,亚稳态所谓的恢复时间就是dff的resolution time,这个是dff本身的特性,不会因为第一级多长时间恢复受到影响,另外,对于两级同步结构,这个问题的思考是让第二级出现亚稳态的概率尽可能减小到不影响应用允许的程度,也就是说是基于应用中第二级几乎不出现亚稳态而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亚稳态所谓的恢复时间就是dff的resolution time,这个是dff本身的特性,不会因为第一级多长时间恢复 ...

谢谢回复~你提到的恢复时间确实是关键~现在终于搞清楚这个问题了,我之前假设恢复时间大于同步器的时钟周期,这本身就违背了同步器设计的初衷。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亚稳态确实会一直传播下去。为了将亚稳态概率降至最低,需要根据MTBF、前级时钟频率、毛刺发生概率以及同步DFF工艺参数来估算恢复时间,要求同步器的时钟周期要大于恢复时间。那么诸如:跨异步时不允许组合逻辑直接采样、两级同步器之间不允许组合逻辑都是降低恢复时间的手段,因为MTBF、前级时钟频率、DFF工艺参数、甚至同步器频率都不是我们能改变的。两级甚至三级同步器本质上都是给恢复时间从而使亚稳态在本级DFF内稳定下来,系统上体现出来就是降低发生亚稳态传播概率。所以降低恢复时间使之小于同步器的时钟周期并将亚稳态限制在几级同步器内才是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