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哪位大哥帮我这个新手看看电路

楼主(2025-09-10):
输出电压为1.2V的LDO电路,进行直流仿真在输出端外加ipulse,将ipulse的DC电流设为变量i,进行了直流扫描从500u扫到50m,扫描结果正常,但是单独设置i为50m时,电路就出问题了,所以时电路本身出问题了吗?有没有好哥哥看一下啊

这是单独设置的结果,500uA到5mA都正常,后面其他值都出问题了

这500uA扫到50mA结果,输出电压都正常

这500uA扫到50mA结果,输出电压都正常

这是设置为500uA时的结果

这是设置为500uA时的结果

这是50mA的结果,电路就出问题了

这是50mA的结果,电路就出问题了

网友A:
LDO怎么还接电感电容

网友B:
因为是理想电流源,所以会出现电压为负,我一般是用电阻跑,或者用电流镜复制电流源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怎么还接电感电容

现在暂时是依葫芦画瓢的状态,片外输出端的电容电感应该都是提高稳定性增大相位裕度来着,还没具体看,主要是这个片内的直流仿真都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理想电流源,所以会出现电压为负,我一般是用电阻跑,或者用电流镜复制电流源的电流 ...

感谢感谢,所以电路整体结构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理想电流源,所以会出现电压为负,我一般是用电阻跑,或者用电流镜复制电流源的电流 ...

感谢你,哥,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所以电路整体结构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哥

客气,电路应该没问题,你用电阻试一下。理想电流源用的时候会出各种问题,注意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电路应该没问题,你用电阻试一下。理想电流源用的时候会出各种问题,注意下就好了
...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