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浮动电流源的输出阻抗问题

楼主(2025-09-10):
使用blankman's impendence  theorem求输出阻抗时,如果把PMOS作为关注的晶体管,求出的Toc/Tos都是0(开路时电阻上无电流和电压,所以V1=0),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比较笨,想再请教一下,为什么这里要注入电流呢?本质原因我不明白,是因为输出结点和V1的一端公共嘛? ...

因为这个结构是用源端去反馈的,不能像栅极反馈一样断开节点。因此在源漏两端输入电流,然后获得返回的电流,获得的电流返回比就是环路的增益。

楼主:
会了会了

网友A:
Toc不是零。
当然此时求Toc应该用注入电流和返回电流的比来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c不是零。
当然此时求Toc应该用注入电流和返回电流的比来表示。

我比较笨,想再请教一下,为什么这里要注入电流呢?本质原因我不明白,是因为输出结点和V1的一端公共嘛?如果是开路计算V1的话,V1无穷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结构是用源端去反馈的,不能像栅极反馈一样断开节点。因此在源漏两端输入电流,然后获得返回的电 ...

我试着算了一下发现不太对,我理解的程度也不是很深,前辈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分享的呢?我好去深入学习一下。我之前的计算方法是并联一个理想电阻,就像课本说的那样,算的结果和小信号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是经典的classab结构,近似计算,当MFCN和MFCP完全相同,近似构成一个理想的电压源和Rncas串联,因此阻抗为Rncas//Rpcas。当P管开路时,阻抗约(gmn*ron*Rncas)//Rpcas约等于Rpcas。当N管开路时,阻抗约Rncas/(gmp*rop)。因此其阻抗随classAB工作区域变化而改变,Rpcas  ->  Rpcas//Rncas -> Rncas/(gmp*r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