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某一张版图版图打开后系统崩溃弹出,其他的版图可以正常打开,请教坛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5-09-10):
某一张版图版图打开后系统崩溃弹出,其他的版图可以正常打开,请教坛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报错如下

网友A:
oaScan -lib "库名字“ -libPath “库路径"  -repair

网友B:
试试这个oasc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oascan

我的CIW窗口没有这个选项,怎么调出来,我也是61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aScan -lib "库名字“ -libPath “库路径"  -repair

我尝试了在CIW窗口使用这个指令以下是我尝试的3种方式,都不对 (oaScan -lib”SC1001_aa" -libPath "/project/AAA/SC1001_aa"  -repair ) (oaScan  -”SC1001_aa"  - "/project/AAA/SC1001_aa"   -repair)oaScan  ”SC1001_aa"   "/project/AAA/SC1001_aa"   repair)

网友A:
在terminal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erminal输入

非常感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