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小信号瞬态响应波形这样正常吗

楼主(2025-09-10):
第一次做斩波运放,放出来小信号的瞬态响应的波形高低不平,不知道是否正常。本来斩波运放是用来消除offset的,
但是这些电压的过冲比offset大的多,运放是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连接。

小信号瞬态响应波形图

小信号瞬态响应波形图

网友A:
不正常,仔细分析每处开关切换的建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仔细分析每处开关切换的建立情况

斩波的开关管确实阈值过大而且寄生电容也大,但已经用了低阈值的管子了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