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电阻值与所设阻值存在较大差异问题

楼主(2025-09-10):
我在调用电阻时设定尺寸对应的阻值是445.27,然后进行DC仿真,查看DC Operating Points显示的阻值确是364.962。求助各位大佬,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电阻阻值会随温度,电流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阻值会随温度,电流等变化

但是我做的DC仿真没有扫温度,只是仅保存工作点,电阻应该是恒定的

楼主:
我研究了一下,好像是电阻的VCR效应,我图中用的是5V电压,所以VCR效应较大。如果我是用1V的电压,那DC Operating Points显示的电组就非常接近设置的电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