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下这个电平移位电路怎么分析呀

楼主(2025-09-10):
vout和vin vrn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呀.这个电路怎么分析的

网友:
小信号分析,M5/M6是个电流源,M1/M2是差分对,它们的电流差是gm(vip-vrp),M3/M4类似。最后电流求和,vout=gm(vip-vrp+vrn-vin)gmRL。对于大信号则要分析处于什么工作区域,再画出IV曲线相加减,最后通过vout=I*R得到vout-vin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