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ractional N PLL功能改善

楼主(2025-09-10):
各位前輩好

我正在做輸入24MHz 輸出402~405MHz的fractional N PLL,預計藉由控制DSM的方式產生384MHz與408MHz(16/17倍)做平均獲得目標頻率,但是我發現DSM切換時Vctrl無法快速到達目標電壓,導致無論DSM輸入選擇期望的頻率多少,都是396MHz(384與408平均),下圖為Vctrl行為,發現穩定後做一個類似sin波的行為,我認為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造成問題 ,想請教各位該如何解決,謝謝

网友:
1.请检查PLL输出频谱,观察是否如你所说无论DSM输入多少,都是396MHz。
2.你说的类似sin波的行为应当是DSM的输出周期性导致,不会是问题的原因。
3.请检查受DSM控制的分频器的平均分频比是否如你所期望的,如果不符合,请检查DSM输出以及分频器是否正确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