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量化精算目前阶段的useful skew

楼主(2025-09-11):
大家好,  想请问innovus如何量化精算目前阶段的useful skew 要开多少maxallow delay?
或是如何用最少的迭代次数找到适合的max allow delay?
会是利用clock period搭配目前setup violation的比例去抓吗? 像是clock period决定上限比如1GHz 那么儘量不要使用超过useful skew超过10%(100ps?), 下限则是看目前的setup vioation比如目前是30ps那就使用30ps左右先进行第一版去试试看, 在逐步放大到100ps? 是否有更好的做法? 谢谢大家

网友(2025-10-27):
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做CTS的时候,根据useful skew调整path, 但是这个时候的useful skew是怎么算出来的,cts阶段还没有routing, 怎么估算这个useful skew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