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语法求助

楼主(2025-09-11):
佬们,有什么办法将M2与M2相连的M3识别成一个层次,然后对这个新层次进行其他的语法操作。

网友A:
自己写段code就可以了,用connec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段code就可以了,用connected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我尝试用过CONNECTED,但是没有写出想要的效果

网友B:
用OR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OR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我用OR尝试了,他把所有的M2和M3都存成了一个层次,没有按照连接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OR尝试了,他把所有的M2和M3都存成了一个层次,没有按照连接分开

与m2连接的m3,可以尝试用dfm property试一下,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像实现什么操作。
可以这样写:  M23 = ORNET M2 M3
但版图上有很多net的,你把同一net的M2,M3合并没啥意义啊。

网友:
CONNECT M2 M3 BY VIA2

M2_connected = NET AREA RATIO M2 M3 > 0
M2_ALL = OR M2 M2_conn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