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结构求助

楼主(2025-09-11):
公司给的一种带隙电路,有点看不懂,只知道能在R1上产生一个VTlnN/R1的电流,看看有没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主要有几个问题:

1.三个三极管支路流过的电流是否相等?为什么?
2.Q3和M3支路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3.为什么Q2和Q3的基极都连接了一个电阻R2?
如果有大佬在文献或者书上见过类似的结构可以给出来源,或者不吝赐教,本人将万分感激,感谢各位!

网友:
图不对,反馈路径没了。

网友A:
图不完整,另外,电源/地,P/N反转不就认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完整,另外,电源/地,P/N反转不就认识了吗

新手刚起步,我知道这是个PNP的带隙结构,疑惑的点不在于他是PNP而在于我提出的那三个问题,另附上更为完整的电路图,麻烦大佬为新手指点一二,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这个贴子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4228&page=1#pid11531499

感谢回复!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帖子,确实很有帮助,但是还没有理解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手刚起步,我知道这是个PNP的带隙结构,疑惑的点不在于他是PNP而在于我提出的那三个问题,另附上更为完 ...

Q3是不接错了?第一张图还是二极管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Q3是不接错了?第一张图还是二极管接法。

啊,确实,少连过去了,q3应该是第一张图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这个贴子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4228&page=1#pid11531499

太感谢了,这都能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