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简并点仿真问题

楼主(2025-09-11):
请问对于带隙基准简并点的仿真,我采用的是在运放输出点加vdc进行扫描,但是基本都是0电流的情况,这是不是意味着有无数简并点?蒙卡仿真输出的dc也会有很多0和低电压的情况,如何规避这个情况呢?

网友A:
启动电路就是来消除简并点的,开启动电路再仿看还有简并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就是来消除简并点的,开启动电路再仿看还有简并点吗

感谢哥这么快回复,我有加过启动电路试过,在DC下感觉是完全不起作用咧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也很困惑,我使用的是RPPOsab这个电阻,查到和我实际测到他的温漂是负的,理论上来说到输出级,调好一阶补偿之后,电流应该是个正温度系数才对,但是为什么我是负的呢?理论上来说这个情况下一阶应该不是较好的情况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也很困惑,我使用的是RPPOsab这个电阻,查到和我实际测到他的温漂是负的,理论上来说到输出级 ...

这个结构是有无数兼并点,bipolar工作之前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是有无数兼并点,bipolar工作之前都是0

添加启动电路,拉低运放输出点之后仿dc效果跟之前一样,还是说应该看瞬态?大佬知道什么解决方法吗?以及我看网上大多数说法是这个结构是三个简并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也很困惑,我使用的是RPPOsab这个电阻,查到和我实际测到他的温漂是负的,理论上来说到输出级 ...

我看你这个电流是负值,是随着温度越来越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这个电流是负值,是随着温度越来越大的

您说的对!这个问题居然没反应过来谢谢提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添加启动电路,拉低运放输出点之后仿dc效果跟之前一样,还是说应该看瞬态?大佬知道什么解决方法吗?以及 ...

没明白什么是效果一样?都有效还是无效,怎么仿真的

楼主:
具体方法就是在运放输出加VDC到地,扫描0~5V,观察电流的情况,有过0点就代表有一个简并点。我用的是5V管子,我发现基本加启动和不加启动,其实都只有一个过0点,但是蒙卡就是有不对的点,我目前在尝试用蒙卡的debug environ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什么是效果一样?都有效还是无效,怎么仿真的

我把高阶温补电路连进去之后这个扫描出来的电流曲线也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方法就是在运放输出加VDC到地,扫描0~5V,观察电流的情况,有过0点就代表有一个简并点。我用的是5V管子 ...

你电流看的哪里的?你加的vdc?那边是gate哪来的dc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