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输入范围8V-40V,稳定输出5V电压

楼主(2025-09-11):
图中输入电压VIN的范围可以8V到40V,右边输出电压能稳定到5V。上边是电流镜提供电流,中间是类似带隙基准电压再通过电阻分压输出5V。我想请问一下最左边下面这个三级管和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
FB就是通过左下的PNP反馈到上面的电流镜再到FB,而且这个PNP会使中间主体部分PNP电流镜的VCE在差不多的电压,复制会更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