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WA/DEM/MES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25-09-11):
如题,lz最近刚开始学习有关DAC失配校准的技术,接触到了DWA/DEM/MES这三个概念,但因为找不到对应的初始文献没有很理解,总觉得好些地方DWA和DEM像是混为一谈了,有没有前辈大佬可以解答一下疑惑呢

网友A:
直接问deepseek就好了,书上也有,adda的书上都会讲这些概念啊,DEM顾名思义就是dynamic element match,DWA顾名思义dynamic weighting average,自然DWA就是DEM的一种呢,就像averaging是delta-sigma的一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问deepseek就好了,书上也有,adda的书上都会讲这些概念啊,DEM顾名思义就是dynamic element match,DW ...

喔喔这样子,感谢大佬回答我有问过ai,不过出来的回答比较模糊,也没有这层包含关系

网友:
DWA是一阶整形,DWA属于MES,MES属于D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