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点18um工艺LVS求助

楼主(2025-09-11):
东部点18um工艺LVS求助,两个5V n型隔离管(nch_svt_iso_nbl_5p0v) 他们的隔离端接同一个电位,但是B端是不同电位,我把它们放在一个隔离环内,LVS结果是笑脸,但是报ERC Softchk database 的错。

网友A:
你得分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分开啊。

分开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好奇同一个ISO 为什么不能放在一个隔离环里,是不是有别的方法能解决,有的工艺是可以放在一个环里的,就是用阱分开。

网友:
nbl上面是p-epi吧,不同B端的N管放一起肯定报softcheck啊,DNW才能放同一个,当然最好是通过剖面图去看,然后再通过test跑DRC,LVS去验证才能确认是否能放同一个隔离环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开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好奇同一个ISO 为什么不能放在一个隔离环里,是不是有别的方法能解决,有的工 ...

剖面图会告诉你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剖面图会告诉你答案

谢谢,NBL的管子确实要分开放在不同ISO环里,  放在一起它的DRC LVS 都没报错,就报Solft

网友:
同一块P区内不能有两个不同P电位啊

网友C:
ISO 如果是一个电位的,可以接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O 如果是一个电位的,可以接一起的

ISO是一个电位,但是N管是不同的SDPW, 可以放在同一个ISO里吗  有什么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ISO是一个电位,但是N管是不同的SDPW, 可以放在同一个ISO里吗  有什么办法

中间用NBL挡住,让两个P区通过NBL隔开 你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用NBL挡住,让两个P区通过NBL隔开 你看看行不行

DB这种是可以的

网友:
nch的B 端是ptank,也就是ISO 里面P的电位,因为两个管子的B 不同,不能放在同一个ISO TANK里面。同一个ISO TANK 里面的P 要是同样的电位,用metal连接。

网友:
首先两个N管的衬底电位是不一样的,1个NBL内,要实现2个nmos的衬底电位不同,必须用NW 或者DNW隔开,否则就算拉开间距,也是区分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