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 ADE XL 问题

楼主(2025-09-11):
由于home的盘数据满了 在ADE XL里面把仿真结果路径改了,后仿真完成后 波形就点不出来一直报如下错误,有老哥帮忙看看吗?
*Error* Results DB file '/data/wk/Data results/PFM/1_1array_TESTV2_NODIFF/adexl/results/data/Interactive.36.rdb' is either not readable or does not exist.

网友:
是否尝试一下先跑一些前仿真看看这样的保存方式能否成功?

网友:
去他报的文件夹下看看有没有那个仿真文件,还有就是确认这个路径是可写的

网友:
重新建一個ADE專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