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231和ICAVDM如何共存

楼主(2025-09-11):
我的虚拟机原本安装了IC231,输入virtuoso可以打开IC231,然后我安装了ICADVM20.1,现在输入Virtuoso只能打开ICADVM了,需要如何设置环境变量才能实现可以用不同命令分别打开IC231和ICADVM啊,有无大佬知道的,指教一下

网友A:
用module 管理。。或者写俩bashrc/cshrc。

网友B:
IC,ICADV的变量不要直接写到.cshrc .bashrc里面,而是把IC和ICADV的变量分别用不同的alias,用alias包一下,起工具的时候,单独执行alias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ICADV的变量不要直接写到.cshrc .bashrc里面,而是把IC和ICADV的变量分别用不同的alias,用alias包一下 ...

好滴,我试一下,谢谢您

网友:
.alias 给不常用的设置全路径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dule 管理。。或者写俩bashrc/cshrc。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