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 抽取lef文件

楼主(2025-09-11):
abstract 抽取lef文件问题:现在正在抽数字std cell的lef文件,在版图中打在M2层的pin,lef文件中却显示了M2/M1/VIA1,想要只显示M2/VIA1,对应的M1信息放在OBS中,这个应该如何设置?求大神赐教

网友A:
需要在Abstract的Blockage 里 设置M1 layer 并选择PIN CUT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Abstract的Blockage 里 设置M1 layer 并选择PIN CUTOUT

其实我这个地方已经写入M1,并且勾选cut pin了,但是问题还没解决,只有在Extract->signal 这里面取消勾选M1 Creat pins才能够只在A1端口显示M2/VIA的信息,感觉PIN脚还是打在了M1上,请问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