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块有XL关系,走线没有XL怎么办

楼主(2025-09-11):
本来模块和走线都有XL关系,但是有时候突然会这样,重启就好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点下extract layout,或者update 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下extract layout,或者update 下

不管用

网友:
update不管用?不可能

网友:
删了重新调用

网友B:
CIW-File-Close data-选择对应版图电路-save 然后重新打开版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W-File-Close data-选择对应版图电路-save 然后重新打开版图电路

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