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e源区和漏区不应该都是p型掺杂吗

楼主(2025-09-11):
为什么这里的s端为n掺杂呢,管子类型为pde35/pde40

网友A:
因为这里的S下面的N其实是body的区域,因此这种类型的管子S/B不可以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里的S下面的N其实是body的区域,因此这种类型的管子S/B不可以分开

谢谢大佬回复,还有一点不懂,pmos导电沟道是p型载流子形成的,按图中这样连接的话怎么保证导电沟道形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