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报RC-203 warning

楼主(2025-09-11):
跑STA log里面报memory的时钟pin到memory内部pin没有CCS timing mode。memory db用的ecsm格式的。咋解决,请教大佬们

网友A:
28纳米之前的风险不大,28纳米之后的memory compiler不至于生成不了ccs.li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纳米之前的风险不大,28纳米之后的memory compiler不至于生成不了ccs.lib吧

28nm的,生成不了ccs格式的。目前看好像影响不大,报的主要是一些dft相关的pin

网友:
不要紧,memory库基本都做不了CCS的,只要MACRO BUFFER放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