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报错error求助帖 model library

楼主(2025-09-11):
cadence virtuoso初学者,schematic中使用的器件都是绑定的工艺库中的。搭建完电路图后跑仿真出现了如图报错,model libraries如图所示,想问问我的报错怎么解决哇。

ERROR (SFE-23): "input.scs" 215: The instance `C2'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mime2r_ckt'.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mime2r_ckt', or define `mime2r_ckt'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23): "input.scs" 216: The instance `C0'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mime2r_ckt'.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mime2r_ckt', or define `mime2r_ckt'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SFE-23的错误  显示的是我用的C2 C0用的mime2r_ckt没有定义model  或者没有在我文件中include    但是我在pdk里面看到有这个文件   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   有大佬可以指导一下吗  球球了

网友A:
看看model card 裡面有沒有定義元件
沒有的話需要自己定義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model card 裡面有沒有定義元件
沒有的話需要自己定義model

我找了一下e2r018_v1p8_spe.scs这个文件里关于电容的定义就是这些   请问我是不是找错modelcard了呢   我这里边好像没有mime2r_ckt这个model的引用 请问应该些什么在网路上搜所什么关键词才能搜到自己定义代码的相关教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model card 裡面有沒有定義元件
沒有的話需要自己定義model

我在pdk的文件里找到了这个关于mim电容的定义文件  发现没有 mime2r_ckt 的定义  然后我复制粘贴了上面的内容 然后在后面增加了_ckt  请问这样会对仿真结果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pdk的文件里找到了这个关于mim电容的定义文件  发现没有 mime2r_ckt 的定义  然后我复制粘贴了上面的 ...

那只差在元件名稱而已
裡面參數一樣是不會影響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