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环路稳定性仿真波特图异常

楼主(2025-09-11):
用pss+pstb仿真PLL环路特性,波特图看着挺异常的(高频段不断在抖动),请问这个可能是什么造成的?这个仿真结果正常吗?

网友(点评):
Do you directly simulate the entire PLL to obtain the Bode plot? That usually takes a lot of time.

网友:
step number多跑点,如果形状没变,只是更光滑了那多半就是你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
如楼上所说,像是仿真精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