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Klayout导入芯片层叠信息的方法

楼主(2025-09-11):
Klayout是一款免费查看GDS的工具,可是打开gds看到的层信息只有数字,没有层名,使用不便,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导入层信息。
1)安装 tf_import
GitHub 下载 tf_import宏文件(.lym文件)。
将宏文件放入 KLayout 的宏目录:
Linux~/.klayout/macros/
WindowsC:\Users<用户名>\KLayout\macros
重启 KLayout,在菜单栏中会出现 File → Import Cadence Techfile 选项。

2)导入 .tf文件
打开 KLayout,选择 File → Import Cadence Techfile
选择你的 .tf文件(如需显示颜色和线型,可同时选择对应的 .drf文件;如需层映射信息,可选择 .map文件)。
示例:
          F:\TSMC\tf\TechnologyFile_Virtuoso_65nm_V26_1a.tar\techfile\virtuoso_65nm_1P8M_5X2Z.26_1a.tf
          F:\TSMC\tech_file\display.drf
          F:\TSMC\tf\TechnologyFile_Virtuoso_65nm_V26_1a.tar\mapfile\virtuoso_65nm_1P8M_5X2Z.26_1a.layermap   (修改原后缀.map.layermap)
点击导入,KLayout 会自动解析文件并生成层属性列表。
3)保存为 .lyp文件
导入成功后,选择 File → Save Layer Properties,将当前层属性保存为 .lyp文件。
导入后,针对已打开GDS工艺库,有些层是没有的,可在层信息侧边栏,选择clearn-up layer entries后再保存,可消除查看gds时的无用层信息。

楼主:
打开Corner cell 的GDS数据示例。

网友A:
我下载了.lym。重启klayout后,file菜单确实可以看到import cadence,点完后就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lym。重启klayout后,file菜单确实可以看到import cadence,点完后就报错了
...

我是把ruby文件.rb,也复制一份到ruby目录,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试试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把ruby文件.rb,也复制一份到ruby目录,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试试看看。
...

多谢,我按照你方法试了,还是不行,报错为其他了。我稍后在其他电脑上试试。总之感谢你分享的方法,如果这个能行,确实很方便查看gds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我按照你方法试了,还是不行,报错为其他了。我稍后在其他电脑上试试。总之感谢你分享的方法,如果 ...

怎么感觉你没有打开gds文件,先打开gds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感觉你没有打开gds文件,先打开gds文件。

我去试试,多谢回答

网友(2025-12-01):
引用 网友A:
我去试试,多谢回答

怎么样?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