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设计求解

楼主(2025-09-11):
请问这种反射是因为负载设置不合理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我这里采用的是电流模形式传播,下面是负载

单line的负载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
电感电容设置太大了吧

网友A:
op和on的输出接的第一个电容5p,是不是有点大了,电感3n也偏大。再之后的负载是根据实际运用给的。

网友B:
建议看你所用工艺的model,里面基本会说pad的电感电容是多少,再加上你所用封装的电感电容,比如说bonding线的电感电容,这样子仿真就很精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你所用工艺的model,里面基本会说pad的电感电容是多少,再加上你所用封装的电感电容,比如说bonding ...

请问如果只是在bonding出来测试不加封装的话,是不是我给的相对很大属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和on的输出接的第一个电容5p,是不是有点大了,电感3n也偏大。再之后的负载是根据实际运用给的。 ...

请问实际的负载怎么确定呢,要通过测试实际的PCB去获得还是可以通过ADS拟合一个RLGC,接插件怎么去考虑呢,这方面的知识还是太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只是在bonding出来测试不加封装的话,是不是我给的相对很大属于
...

是的,算挺大的你给的,这个值一般是保守给发,好像是180nm的话会用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