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振荡器

楼主(2025-09-12):
各位大佬们,请教一下做的环形振荡器,RC那种,前仿设计频率500M,后仿C+CC就降低到330M了,基本都是1fF或者1fF以下的寄生电容

没有修调,对精度要求不高,330M的话也能用,就是怕做出来受corner影响偏的更小了,有必要提高他的频率设计值吗

网友A:
增加trim档位最好

网友B:
要加频率trim档位

网友C:
仿真应该把pvt的范围考虑到,再根据应用决定能不能用。建议还是加几bit的修调,可能需要大的修调范围而不是小步长

网友D:
跑下RC后仿频率应该会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trim档位最好

比较尴尬的是这个芯片没有设计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下RC后仿频率应该会更低

R+C+CC跑了,和C+CC差不多,R基本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应该把pvt的范围考虑到,再根据应用决定能不能用。建议还是加几bit的修调,可能需要大的修调范围而不是 ...

比较尴尬的是这个芯片没有设计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频率trim档位

比较尴尬的是这个芯片没有设计修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较尴尬的是这个芯片没有设计修调..

那这个芯片的频率要求范围有多宽,中心频率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芯片的频率要求范围有多宽,中心频率是多少呢

200M~1G带宽,中心频率500M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M~1G带宽,中心频率500M

那这个范围挺宽的哈哈哈,补充pvt的后仿,如果频率在spec范围内的话那确实不需要修调

网友E:
根据后仿结果来调,以后仿结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后仿结果来调,以后仿结果为准

好的谢谢,主要有一些FAB的后仿模型啊,也不一定准,按后仿结果调好了流片结果也对不上,偏上或者偏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