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仿真

楼主(2025-09-12):
混合仿真时simvision开始时(10us左右)数字模块显示no value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楼主:
请问这个原因是由什么造成的

楼主:
我认为波形显示应该是高阻态,,为什么是no value状态?这样是合理的吗?

网友A:
VDD电源有给上电时间吗?在模拟中存在仿瞬态VDD电源没有上电情况时数据错误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电源有给上电时间吗?在模拟中存在仿瞬态VDD电源没有上电情况时数据错误的风险。
...

给了,上电时间是1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电源有给上电时间吗?在模拟中存在仿瞬态VDD电源没有上电情况时数据错误的风险。
...

后面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前面没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前面没值

混仿的VDD有上电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仿的VDD有上电过程吗?

有上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