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电阻重复提取问题

楼主(2025-09-12):
版图PEX提取时,原理图和版图上使用了一个segment为26的电阻,但是提取的calibreview里出现了26个segment为26的电阻,电阻被重复提取了,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说只能换用segment=1的电阻串联

使用的是smic140V BCD的工艺库

楼主:
你好,我使用的是transistor level提取,没看到需要添加x-cell

网友:
cellmap文件里这个电阻的定义里需要自己修改或增加segment相关的描述,基本上打开cellmap文件看看其定义格式或参照看看其他器件的格式就知道怎么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