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Ahujia密勒补偿小环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5-09-12):
想提高PSRR同时,保持环路稳定性,两级运放使用了Ahujia密勒补偿。

由于发现共轭极点导致环路不稳定,因此使用了论文中的gain-boost结构来增大共栅管跨导,将共轭极点推远。
这样做以后主环路相位裕度和PSRR非常好,增益裕度也没问题,但仿真瞬态的时候发现了如图的震荡(有点像振荡器)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个gain-boost环路。
现在有以下问题:
1.如何仿真这个小环路的稳定性(图中我的断环位置导致波特图非常不直观)。
2.文章中说辅助运放的增益不能太大,带宽要高于主环路次主极点,这个怎么核查(又回到问题1了。。。)
3.我这个电路是否有设置问题?
4.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希冀各位大牛能提出宝贵的意见!
(附上论文)

网友A:
你这不是差分运放吗,怎么只断了一处,应该用cmdbprobe或者diffprobe,共模反馈环路稳定性也需要仿真。吐槽一下,怎么大家的电路图都画得这么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差分运放吗,怎么只断了一处,应该用cmdbprobe或者diffprobe,共模反馈环路稳定性也需要仿真。吐槽 ...

好吧,感谢前辈吐槽哈哈哈。这一级有一个差分转单端的操作,所以我就只做了一边的断环。这个环路是用在LDO里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差分运放吗,怎么只断了一处,应该用cmdbprobe或者diffprobe,共模反馈环路稳定性也需要仿真。吐槽 ...

确实,电路图画的好不好看也是电路水平的一种体现。电路画得丑的,让人一点看下去得欲望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感谢前辈吐槽哈哈哈。这一级有一个差分转单端的操作,所以我就只做了一边的断环。这个环路是用在LD ...

你这个不是断的辅助运放的环路吗,辅助运放是差分输出控制两个nmos gate的吧,你只断了一个nmos gate。

网友C:
不知该如何吐槽,首先 “使用了论文中的gain-boost结构来增大共栅管跨导,将共轭极点推远”,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因为高频下gain-boost已经失效了,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因此还是得老老实实加大电流来提升跨导,保证稳定后再使用gain-boost。
小环路是把vdc跟cascode补偿电容串联,stb这个v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电路图画的好不好看也是电路水平的一种体现。电路画得丑的,让人一点看下去得欲望都没有。
...

不好意思,确实是设计水平不高才来问的,刚刚毕业经验太少,在原电路基础上临时加的结构test所以没注意美观度,还望前辈体谅。

网友D:
第一次遇到比我电路画的还丑的哈哈,每次开会我都被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该如何吐槽,首先 “使用了论文中的gain-boost结构来增大共栅管跨导,将共轭极点推远”,这个说法就是 ...

前辈,我现在仿真得到了gain boost的辅助放大器带宽是比主环路次主极点还高的,这是不是能说明高频下gain boost能工作呀。这个电路对输出噪声要求比较大,所以不太能增大cascode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遇到比我电路画的还丑的哈哈,每次开会我都被吐槽

以后一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断的辅助运放的环路吗,辅助运放是差分输出控制两个nmos gate的吧,你只断了一个nmos gate。
...

哦哦,谢谢前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现在仿真得到了gain boost的辅助放大器带宽是比主环路次主极点还高的,这是不是能说明高频下gain ...

这里影响cascode环路的次级点是gmc/Cc,而gainbosst带宽不可能比gmc/Cc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影响cascode环路的次级点是gmc/Cc,而gainbosst带宽不可能比gmc/Cc还高。

你好,这里的gmc指的是哪个管子的跨导,gain boost的带宽不是辅助放大器的主极点吗(我这里理解的是不是不太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里的gmc指的是哪个管子的跨导,gain boost的带宽不是辅助放大器的主极点吗(我这里理解的是不是 ...

跟cascode补偿电容相连的管子。
你还是好好学习理论吧,乱搭乱仿没有用的,先动手计算环路,这里面所有的极点零点带宽都可以用简洁的表达式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cascode补偿电容相连的管子。
你还是好好学习理论吧,乱搭乱仿没有用的,先动手计算环路,这里面所有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