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输出阻抗

楼主(2025-09-12):
(无正文)

楼主:
求输出阻抗

请问一下,这个题目的输出阻抗是不是用二端口的方法好求一点?(开环的输出阻抗 乘以 1+环路增益),在MN2的栅极断环就可以求出环路增益了
但是用布莱克曼阻抗定理该怎么求呢?我感觉有点困难

网友A:
这下面那部分是负阻抗,(1/gm4) // -(gm1*(1+gm2*Rs))/(gm2gm3)。直接求去掉M4之后的等效输出Gm,就是gm3/gm1 * M2跨导线性化的结果gm2/(1+gm2Rs)。

网友(点评):
唐老师搞错符号了,确实是负的。

网友(点评):
(1/gm4) // -(gm1*(1+gm2*Rs))/(gm2gm3),这个表达不是通过『负反馈』理论技术得到的。没有看出(1+T)项。

网友B:
这个输出阻抗不是等于二极管连接方式的PMOS的阻抗和cascode的输出阻抗的并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出阻抗不是等于二极管连接方式的PMOS的阻抗和cascode的输出阻抗的并联吗?
...

不是,这题是求对大信号地的阻抗。而且就算是求:从输出整个看过去的阻抗,能简单并联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题是求对大信号地的阻抗。而且就算是求:从输出整个看过去的阻抗,能简单并联嘛?
...

没太看懂你的问题,输出阻抗不就是小信号等效阻抗吗?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并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题目的输出阻抗是不是用二端口的方法好求一点?(开环的输出阻抗 乘以 1+环路增益),在MN ...

网友:
这个后边那一大堆是计算的什么呀?

网友(点评):
可以来参加Razavi教材带读,唐老师可以教会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面那部分是负阻抗,(1/gm4) // -(gm1*(1+gm2*Rs))/(gm2gm3)。直接求去掉M4之后的等效输出Gm,就是gm3/g ...

请教两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负阻呢;这种使用1/Gm等效成阻抗的方法有哪些资料可以学习呢?从原理上貌似是正确的,但是很多细节不清楚

网友(点评):
可以来参加Razavi教材带读,唐老师可以教会你。再打一个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两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负阻呢;这种使用1/Gm等效成阻抗的方法有哪些资料可以学习呢?从原理上貌似是正 ...

1、输出端电压增大,Mp1电流减小,通过Mn1-Mn2镜像过来输出端流进去的电流减小,说明是负阻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题目的输出阻抗是不是用二端口的方法好求一点?(开环的输出阻抗 乘以 1+环路增益),在MN ...

是的,开环阻抗可以只考虑上面的1/gm

准确讲闭环后公式里不是(1+ LG),其实照理说应该是 (1-LG),只不过常见的是负反馈LG<<0,所以常见的算法算出来是 = 开环阻抗*(1+|LG|)
但这里的环路增益因为是正反馈,且小于1,所以1-LG是一个小于1的数。不过你这个current ratio比值得算一下看看是不是反馈系数小于1的正反馈

网友(点评):
只有单环可以用负反馈方法!一定要当心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开环阻抗可以只考虑上面的1/gm

准确讲闭环后公式里不是(1+ LG),其实照理说应该是 (1-LG),只不 ...

网友(点评):
RR不一定等于-LG。只有单向单环,负反馈才适用。

网友(点评):
你的推导根本得不到,(1/gm4) // -(gm1*(1+gm2*Rs))/(gm2gm3),这个表达式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开环阻抗可以只考虑上面的1/gm

准确讲闭环后公式里不是(1+ LG),其实照理说应该是 (1-LG),只不 ...

解释一下为什么是(1-LG),很多人习惯了(1+LG)是因为习惯了负反馈,所以天然就认为是 -A

网友(点评):
(1+T),T=-LG,无论正负反馈,都是正确的!不用去区分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再次强调,RR可能有许多种表达式,取决于断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开环阻抗可以只考虑上面的1/gm

准确讲闭环后公式里不是(1+ LG),其实照理说应该是 (1-LG),只不 ...

①谢谢前辈回复,刚刚我重温了课本,发现拉扎维中造成1+LG的原因是,默认A为正,但是是负反馈,反馈量叠加时与输入相减了。
②图中两个N管的gm应该是相同的(不是等效跨导哈),因为电流是两倍的关系。我照着您的方法再算了一下,结果是gmnRs大于1(也就是Rs上的压降大于n管过驱动电压的一般)就不会出现负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开环阻抗可以只考虑上面的1/gm

准确讲闭环后公式里不是(1+ LG),其实照理说应该是 (1-LG),只不 ...

③按照7楼的精确方法计算,该结果不会表示出现负阻,有些诧异

网友(点评):
唐老师漏了一个负号,往下确实是负阻。

网友(点评):
唐老师漏了一个负号,往下看确实是负阻。

网友(点评):
其实也没啥诧异的呀,一个正电阻和一个负电阻并联,如果前者的绝对值小于后者,并联后当然还是正的;反之亦然。

网友(点评):
哦,看错你的意思了。唐老师一开始那个计算漏了符号,应该可以认为是负的,事实上就可以理解为一个负阻并联一个正阻,看哪个更强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①谢谢前辈回复,刚刚我重温了课本,发现拉扎维中造成1+LG的原因是,默认A为正,但是是负反馈,反馈量叠 ...

嗯,你说得对。下面的两个gmn关系不是两倍,这里我搞错了。

不过Return Ratio这个解题方法是没问题的,不管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只要是单环,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事实上这个方法跟反馈极性本身没关系,唐老师说“只有负反馈才能用”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点评):
不要断章取义!负反馈是指一种分析方法,具体是负的还是正的,都可以。

网友(点评):
只有单向单环路,『负反馈』理论技术才可以使用(1+T),否则会出错。RR并不等于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你说得对。下面的两个gmn关系不是两倍,这里我搞错了。

我刚刚用小信号验证了一下(给Vt,计算Vt/It),结果和用return ratio的方法计算结果一样。
前辈,还有个疑问,就是唐老师的方法要怎么修改才是正确的呢?
不知前辈是否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小弟小红包感谢您的赐教

网友(点评):
第一个表达式中,并联的第三项增加一个负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下面那部分是负阻抗,(1/gm4) // -(gm1*(1+gm2*Rs))/(gm2gm3)。直接求去掉M4之后的等效输出Gm,就是gm3/g ...

你发现唐老师一个少负号的错误后,在抄袭唐老师的结论(1/gm4) // -(gm1*(1+gm2*Rs))/(gm2gm3)。

(1/gm4) // -(gm1*(1+gm2*Rs))/(gm2gm3),这个表达式是不能通过Ro,open/(1+T),T=-LG,推导得到的。

网友:
如何快速推导电路的输入输出阻抗?
https://bbs.eetop.cn/thread-986970-1-1.html

大家试试这个电路的输入输出阻抗推导吧。套用负反馈分析结论是无法得到准确结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用小信号验证了一下(给Vt,计算Vt/It),结果和用return ratio的方法计算结果一样。
前辈,还有个 ...

唐老师的办法如上图(一开始唐老师应该也是把A的符号漏掉了)
把这个负阻和外面的正阻再并联在一起,结果应该和RR得到的是一致的

考虑到gm3=2*gm4
-(1+gm2*Rs)/gm3  //  (1/gm4)  = (1+gm2*Rs) / [gm4(gm2*Rs-1)]

与RR的方法一致

这种在输出端本来就有一个shunt阻抗的,有的时候你是可以先把它排除掉,最后再合进来;或者你把它当成环路的一部分,直接计算。
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而且肯定可以等价,只不过计算过程中两者的RR是不一样的了

在这道题中,一旦把1/gm4先单独摘出去的画,对剩下的电路你如果用RR的方法,你会发现因为考虑到Ro=inf,所以其“开路阻抗是无穷大”,但是同样的”RR也必然会出现无穷大“,最后就不太容易计算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先保留Ro,最后计算出来后再把Ro->inf,这样才能得到一个有限的值。当然我认为唐老师的意思是,这个时候除了那个正反馈外,本身Rs就是一个串联负反馈,所以他认为可能在计算RR上会碰到问题...但其实也还好,如下图

网友(点评):
谨慎使用负反馈计算阻抗的结论性公式:ro/(1+T)。 RR不等于T,计算会出错的,具体可以参考Razavi教材反馈那章的最后一小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唐老师的办法如上图(一开始唐老师应该也是把A的符号漏掉了)
把这个负阻和外面的正阻再并联在一起, ...

老师,请问为什么输出是并联呢?RS确实起到了反馈的作用,我记得波特方法不适用多重反馈机制的,这里计算结果相同莫非是因为RS不是标准反馈形式的原因。确实是要假设Ro存在,再另其为无穷再得到结果,布莱克曼阻抗定理就是用了类似的方法。

网友(点评):
没看懂你第一句话。。。你看一下我最后一篇帖子的第一张图,我看的就是去掉上面那个p管diode后往里看到的阻抗啊,最后当然要把那个去掉的p管diode输出电阻并回去

网友(点评):
这里是因为这负反馈环路比较小,可以先单独拆开等效为一个开路的电路,如果负反馈环路比较大就不好处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请问为什么输出是并联呢?RS确实起到了反馈的作用,我记得波特方法不适用多重反馈机制的,这里计算 ...

抱歉,是我没说清楚。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是并联(输出)反馈,至于唐老师和您后面补充的那种方法我可以理解的

网友(点评):
不要简单去区分并联和串联形式!反馈类型划分有局限性。可能存在混合类型,无法简单认为是并联或者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