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od以及ro的请教

楼主(2025-09-12):
各位,请教两个问题:
1. Vod
设计运放时Vod(也有人叫他它Vov)一般取值为200mV~300mV,用来估算输出摆幅。
假定Vod=200mV,那么Vod=Vgs - Vth,此时Vgs也就确定了。
那么问题是,
如果D端或是G端的电压变化了,那岂非很容易就不满足VD>Vg-Vth这个条件了吗?

2. 对于ro
ro和mos管的W×L的关系是什么?

感谢!

网友:
1、估算输出摆幅是只关注输出端电压变化时,如果还看G端,那可就太复杂了,还有就是运放内部节点通常阻抗小摆幅较小,不会随输入显著波动

网友:
2、书上有

网友:
1.dc时,G 和 D端都是你已经设计好了,是不会变化的,

网友A:
2.ro和L有关系,和W还没听说过有关系。ro=1/(lamd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2.ro和L有关系,和W还没听说过有关系。ro=1/(lamda*L)

我印象是ro=1/(λ*id),
ro=1/(lamda*L)这个从哪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印象是ro=1/(λ*id),
ro=1/(lamda*L)这个从哪来的?

应该是λ和L成反比关系,沟道L越长,λ值越小,ro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