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_shell命令

楼主(2025-09-12):
在STA收敛时序时,通常要起session,比如说当我发现一条路径违例时,输入report_timing报violated,然后输入  set_multicycle_path ...报MET,那么如果我后悔了,想让前一条set_multicycle_path ...命令失效,想重新看看刚才那条违例的路径报告,除了鼠标不停往上翻看历史记录,还有什么命令可以让上一条MCP命令无效,从而重新输入report_timing看违例的报告

网友:
我只能想到reset_path,不过他会把from to对象path的所有exception 都去掉,如果path只有这mcyc一个exception应该可以等效用

网友:
把约束写成.sdc文件,反悔了就reset,然后重新source,我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