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 classa放大器摆幅问题

楼主(2025-09-12):
如图,a类放大器,sansen选用了一个源极跟随器作为摆幅受限和电流消耗的说明。我感觉有两个问题!
1.按照他的说法,输出最大vout受限在IB*RL,感觉有点扯了吧,VIN足够大,n管提供大电流,VOUT肯定可以超过他说的5mV。自己搭电路,也是可以到1.2V的样子。
2.Imax小于静态偏置IB,这感觉也说不通啊,首先Imax我认为他说的是电阻的充电电流,Vout只要能超过问题1里面的IB*RL,肯定可以超过IB

不知是哪里理解的有偏差?

楼主:
除非nmos源随器换pmos源随器,下拉电流源换上拉电流源,那看起来是成立的

楼主:
算了,还是自问自答吧。
其实sansen这里没有把电源地和0电位标注,导致细致分析的时候一头雾水。电流源下面的地应该看成负电源电压,电阻的地则是0电位。
将in=0作为直流dc点,向上的摆幅,是以nmos进入线性区为临界,vo,max+=vdd-vdsat,这个值其实放在真实环境是比较高的,不会只有5mV,但是向下的摆幅,是从out点抽取电流,那最大只能把电流源的电流全部抽干,也就是vo,max-=-rl*ib,向下的摆幅理解为nmos电流小于<ib,所以需要从电阻拉点过来。二分至一kwl vin-vtn方小于ib

网友:
对的,你需要理解peak的概念,和vss是负压还是0没关系。还有注意不要看中文翻译,或者中英文对照看。里面的符号和单词和定义严格的书会在开头定义,不严格的需要看前后文,sansen那个只是课件不会写那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