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分享] 外围电路极简,支持电压电流一体式输出——GP8600

楼主(2025-09-12):
1.简介
GP8600是一个数模转换器,数字接口为I2C和PWM双端口,输出为多合一接口,三线制0/4-20mA,三线制电压0-5V/0-10V/0-6V/0-12V。PWM输入时支持0-6V/0-12V/0-20mA (由Rset决定)/4-20mA(截取使用) 。初始输出模拟量误差小于0.2%,输出电压/电流线性度误差小于0.05%。主要针对成本要求敏感的传感器、仪器仪表和工控用户开发,单端口输出电压电流,满足用户的多样化输出需求。
2.特性
16bit分辨率和单调性
I2C输入信号范围:0x0000-0xFFFF
I2C时钟:400KHz
PWM输入信号范围:0%-100%(默认PWM功能输入,可使用I2C关闭PWM功能改变为I2C输入)
PWM接收频率:50Hz-5KHz
电压/电流输出可共用一个端口输出
电流版本支持三线制:0-20mA(量程由Rset设置),4-20mA (截取使用)
电压输出:0-5V/0-10V以及1.2倍超量程输出0-6V/0-12V
PWM输入时支持0-6V/0-12V/0-20mA(由Rset决定)/4-20mA(截取使用)四种输出
内部LDO输出:4.8V(为内部基准电压,对外使用建议使用扩流方式使用)
输入I2C信号高电平: 2.7-5.5V
输入PWM、MSEL、RSEL信号高电平:2.7-5.5V
输出误差:±0.2%满量程FSR
内部基准温度系数:20ppm/℃ typ
内置过温保护、过流保护
输出电压/电流线性度误差 :0.05% typ (两点校正后)
电源电压:8V - 28V(0-5V/0-6V最小供电电压8V,0-10V输出最小供电电压11V,推荐12V供电;
0-12V建议15V供电)
GP8600A为PWM/I2C双接口输入,只有A1可做地址位;GP8600B为I2C输入,A0/A1/A2可用
输出20mA条件下的阻性负载能力:250Ω@8V,450Ω@12V,750Ω@18V,1050Ω@24V
封装:ESOP10(建议增大散热面积,高温高电压使用注意散热处理)
功耗:<2mA
启动时间:<1ms
工作温度:-40°C to 85°C

3.外围电路

                                          PWM输入外围电路

                                           IIC输入外围电路
注意
用户可以在输出端接保护性器件,例如ESD二极管、TVS管、放电管等。
I2C上拉电阻建议选择1.5-5K,支持2.7-5.5V电平通信。
MSEL和RSEL高电平支持2.7-5.5V,可以单独配置,也可以和MCU相连自动配置。
RSET电阻一般使用高精度低温漂电阻,推荐0603封装。
TVS选择大于VCC,如24V供电可以选择SMBJ28A。
NPN三极管选择9013即可。
ESD增强部分,可以选择SR70类似的ESD防护二极管。
Rp一般选择10ohm,4KV以上浪涌防护,建议使用1206封装,最小0805封装。
输出的10nF需要选择50V以上耐压,
芯片底部焊盘接地处理,加大散热面积

                                  8600demo外围电路
有技术问题欢迎私信或者评论区讨论,联系方式18882341673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