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大佬们关于列级比较器得失调仿真问题

楼主(2025-09-12):
这是我的列级比较器原理图

在cadence中得仿真的原理图为
,我将vref2设置为vcm=1.65V,in端输入一个缓慢的斜坡信号如图,时钟设置为5MHz

此时,比较器输出端Q为:
建立失调函数如图
此时失调大约为68uV。
将公式送入到蒙卡仿真中
仿真一百个点,设置如图所示:
但是仿真出来以后,大约有70个点是error,即没有识别到Q的下降沿,我单独仿Q得输出得蒙卡,也确实很多点都没有下降沿。
仿完的蒙卡如图所示,结果值是不对的
想请教一下我的方法哪里有问题,应该怎样来仿真呢?

网友A:
动态比较器的offset不能这么仿,可以百度一下怎么仿真动态比较器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比较器的offset不能这么仿,可以百度一下怎么仿真动态比较器offset

您好,我看了网上的资料他们都是这样仿的?难道是我的测试原理图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了网上的资料他们都是这样仿的?难道是我的测试原理图不对@?
...

你搜一下 autozero比较器 offset 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