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漏极放大器做输入级作用

楼主(2025-09-12):
请问这个共漏极有什么作用,这个电路主要用作比较器,比较电压在0.1~0.3V,不太清楚这个共漏极输入有什么作用,请大佬解答

楼主:
这个增益约等于1,不具备放大作用

楼主:
但这个比较电压在0.1~0.3V左右,那如果不要这个共漏极,直接用后面的5管设计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这个比较电压在0.1~0.3V左右,那如果不要这个共漏极,直接用后面的5管设计也是可以的吧

...

要看n管和p管的类型,vth,芯片设计的时候还有pvt和mc等情况,typical case的工作不代表pvt下的工作~~~levelshifter还有电压隔离的作用,前面的levelshifter采用的是什么管子,类型和vth和后面的是不是一样等等,都是可以思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增益约等于1,不具备放大作用

是的,我看错了,S端输出的。

网友:
右边是比较器,左边共漏相当于源跟随,做buffer的

网友:
增强驱动吧

网友(2025-10-15):
隔离回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