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A写法求助

楼主(2025-09-12):
在学习ADC的INL和DNL,想用Verilog A写一个阶梯状的上升斜波,每一个阶梯的高度间隔为1LSB,宽度为量化周期T,请问应该如何写呢

网友:
alway@(clk)
   adj <= adj+inc
inc 是你的间隔,clk的period就是你的周期

最简单的就这样

网友:
1.analogLib库中有理想的adc你可以对着改改;2.analogLib库中的vsource可以改成pwl形式,读入file文件,文件中你写响应的波形数据,由于这个数据波形很有规律,数据也很有规律,你让AI写就行了;3.你直接使用analogLib中的vpwl,产生一个没有台阶的线,然后用analogLib中的理想开关用一个方波去采样这个没有台阶的斜线。~~~以上几个方法都可以产生你想要的波形,理论上来说analogLib中的理想源利用加减乘除等等操作可以产生各种想要的激励。

网友:
直接用R2R结构搭一个得了。因为是用于仿真,不需要完全照搬R2R DAC电路。电阻用理想电阻,开关和参考源都不需要,直接在电阻的那端用周期依次加倍的方波信号驱动就是了,输出端可以加个VCVS实现无限驱动能力。

网友:
试试AI,写代码这玩意儿贼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