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AB输出级的浮动电压源的问题

楼主(2025-09-12):
各位大佬,我做了一个折叠共源共栅+calssAB的二级运放,图中左边是给浮动电压源偏置的,右边是核心电路,在dc仿真时,正常来说浮动电压源每一路都应该时10uA,但是我这个一路是20uA,另一路几乎没有电流,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接成负反馈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成负反馈调了吗

dc仿真也要接成负反馈吗?不是就在vin和vip接两个直流电压,看管子是否工作正常吗

网友B:
请问现在怎么样了,仿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现在怎么样了,仿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没太弄懂,我换成全差分的了,全差分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