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浮动电路源是如何控制中间级的电流呢?

楼主(2025-09-13):
关于图中的经典RTR运放结构,M27和M28管是如何影响中间级的电流,也就是M15、M13电流不受输入电平改变影响的原因是什么呢?改如何定量分析

网友A:
你搜跨导线性环就知道了,或者去哔哩哔哩搜,有个叫《请原谅我犯的错》的up主,这个老师讲的也很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跨导线性环就知道了,或者去哔哩哔哩搜,有个叫《请原谅我犯的错》的up主,这个老师讲的也很透彻
...

大多数是讲如何控制输出级静态电流的,和我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717327071

这个我也看过,但是我希望得到一个定量的结果,我尝试过,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opus/704842448804773954?spm_id_from=333.1007.0.0

汤的我也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