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55nm的高速pad设计求助(输入型pad需要能输入5.12GHz的ClK信号)

楼主(2025-09-13):
smic55nm的高速pad设计求助(输入型pad需要能输入5.12GHz的ClK信号)

网友:
找个serdes ip把rx电路扒下来吧

网友A:
这么高的频率这个工艺的rx很难做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频率这个工艺的rx很难做到吧

也是有的吧?但是不确定别人怎么做的,比如“A 4× Interleaved 10GS/s 8b Time-Domain ADC with 16×Interpolation-Based Inter-Stage Gain Achieving >37.5dB SNDR at 18GHz Input”这篇就用了高速IO pad来输入5GHz的Clock

网友B:
时钟从哪里来,没买到过这么高速的时钟输出。为什么不片上做P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从哪里来,没买到过这么高速的时钟输出。为什么不片上做PLL。

现在方案就是里面做一个LC-PLL,但是担心鑫能不够所以还是尝试能不能外面做一个pad

网友:
用模拟PAD就行了,里面的自己做

网友:
是否可以把PAD面积做小,50um*50um的寄生电容约50fF,外部就能够驱动了,或者内部增加驱动电路,主要寄生可能还是来自于IO,IO的后提取应该就有几百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