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ker不能启动synopsys license

楼主(2025-09-13):
docker不能启动synopsys license,宿主机和docker都是centos7.9,scl2023.09和2025.03在docker上都不能启动,但是在宿主机上可以启动,不能启动时license报错日志

09/13/2025 23:59:02 (snpslmd) ------------------------------------------------------------------
09/13/2025 23:59:02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9/13/2025 23:59:02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09/13/2025 23:59:02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09/13/2025 23:59:02 (snpslmd) Siteid: 26356, Server Hostid: 0242ac110002, Issued on: 1/8/2014
09/13/2025 23:59:02 (snpslmd) ------------------------------------------------------------------
09/13/2025 23:59:02 (snpslmd) You are attempting to run the license server on a non-privileged domain/zone
09/13/2025 23:59:02 (snpslmd) Synopsys Licensing Server is restricted to run in this zone. Please contact support_center@synopsys.com for help
23:59:02 (lmgrd)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33 (Bad configuration data)
23:59:02 (lmgrd) Please correct problem and restart daemons

楼主:
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删掉/下的.dockerenv

楼主:
[eda@d71d5b29b7f5 license]$ ps -ef | grep lmgrd
eda         560      0  0 22:45 pts/1    00:00:00 /soft/synopsys/scl/2023.09/linux64/bin/lmgrd -c /soft/license/Synopsys.dat -l /soft/license/lic.log
eda         562    560  0 22:45 pts/1    00:00:00 snpslmd -T d71d5b29b7f5 11.19 9 -c :/soft/license/Synopsys.dat: -srv hNHh14IvWkhRhaGGPzBy1m6njQtX8bYUBs8nxOmDxEL3jMRZ9f3JTiVc3J38oRJ --lmgrd_start 68c6d50f -vdrestart 0 -l /soft/license/lic.log
eda         568    504  0 22:46 pts/1    00:00:00 grep --color=auto lmgrd
刚启动时有562进程,但是后面就会消失,只剩下560进程了
最后报错
22:46:38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
22:46:38 (snpslmd)
22:46:38 (snp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22:46:38 (lmgrd) snpslmd using TCP-port 44344
22:46:38 (snpslmd)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
snpslmd  ACAD  adalmd  anagram  arcd  atrenta  avantd  CADABRA  chrysalisd  cowared  doradod  EPIC  eved  extremed  fishtail  hscd  innologd  ISE-TCADd  knights  magma  metasoftd  mwflexd  nassd  nsysnvs  numeritchd  pdld  perflmd  riod  saber_dmn  sandwork  sclmgrd  sftlmd  sigmacd  SIINT  simple  snpsOEM1  snslmgrd  ssilmd  synforad  synopsysd  synplctyd  targetld  TAVEREN  TE_CATS  tmald  vastlmd  vcsd  wlld
09/14/2025 22:46:39 (snpslmd) ------------------------------------------------------------------
09/14/2025 22:46:39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9/14/2025 22:46:39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09/14/2025 22:46:39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09/14/2025 22:46:39 (snpslmd) Siteid: 26356, Server Hostid: 0242ac110002, Issued on: 1/8/2014
09/14/2025 22:46:39 (snpslmd) ------------------------------------------------------------------
09/14/2025 22:46:39 (snpslmd) You are attempting to run the license server on a non-privileged domain/zone
09/14/2025 22:46:39 (snpslmd) Synopsys Licensing Server is restricted to run in this zone. Please contact support_center@synopsys.com for help
22:46:39 (lmgrd)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33 (Bad configuration data)
22:46:39 (lmgrd) Please correct problem and restart daemons
[eda@d71d5b29b7f5 license]$

网友:
有点印象,这个好像是要删除目录文件 记不清了 好像是/tmp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eda@d71d5b29b7f5 license]$ ps -ef | grep lmgrd
eda         560      0  0 22:45 pts/1    00:00:00 /s ...

有尝试过删除/.dockerenv吗,如果接下来遇到Cannot open daemon lock file的问题,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4331259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尝试过删除/.dockerenv吗,如果接下来遇到Cannot open daemon lock file的问题,参考https://zhuanlan. ...

删除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帮你改了一个,可以试试,在启动之前改时区,切换到普通用户(2025.03-SP1)

仅供学习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改了一个,可以试试,在启动之前改时区,切换到普通用户(2025.03-SP1)

仅供学习使用!!!

牛X,license可以启动成功

楼主:
谁有带vnc的docker镜像,分享下

楼主:
谁有带vnc的docker镜像,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