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配置ICC2工具,遇到如下问题,请问有哪位大佬知道,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5-09-14):
安装ICC2  总提示没有证书 证书命名已经PASSED   可是还是不能启动

网友A:
你都看不到你的license已经过期的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看不到你的license已经过期的警告???

经过大佬的提示,我又尝试了几次,还是这样,到底是为什么?

这样算是license正常了吗?

这样算是license正常了吗?

为什么还是说缺少?

为什么还是说缺少?

网友B:
ICC2 是哪个版本?

网友C:
scl版本也挺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C2 是哪个版本?

是2018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l版本也挺旧的

确实是

网友D:
did you check lmstat -a -c $LM_LICENSE_FILE (or which env var you set) ?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d you check lmstat -a -c $LM_LICENSE_FILE (or which env var you set) ?

problem?

网友D:
lmstat -a -c 27000@liu | grep ICCompilerII

look in previous screenshot license file/server path is /opt/SCL2018
in your last screenshot it is /opt/SCL2023

guess you need to get your environment sorted

网友:
lmstat -a -c 27000@liu | grep ICCompilerII

look in previous screenshot license server/file location is /opt/SCL2018
in last screenshot it is /opt/SCL2023

guess you need to get your environment sorted

网友D:
strange my reply doesn't show up, try again differently

check your license environment:
/opt/SCL2018 is used in previous screenshot
/opt/SCL2023 is used in last screenshot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range my reply doesn't show up, try again differently

check your license environment:

Indeed, you are right. The ICC2 2018 version was successfully installed in the end, but the ICC2 2023 version has never been cracked successfully.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range my reply doesn't show up, try again differently

check your license environment:

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stat -a -c 27000@liu | grep ICCompilerII

look in previous screenshot license file/server path is  ...

thanks a lot!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大佬的提示,我又尝试了几次,还是这样,到底是为什么?

请问这个ICC2的lincese是SCL2018生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