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工艺下用gmid法设计五管OTA+CS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9-14):
小白最近在学gmid设计方法,看的b站某个up的教学视频,用smic180工艺试着搭建了一个五管OTA+CS的结构,挺准的。后面换成台积电65工艺如法炮制,跑dc仿真的时候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我给了一个2uA的参考电流源,但是跑直流id只有1.5uA。如果把其他管子屏蔽掉,有1.997uA,是寄生电容太大?之前用.18搭建过一样的电路,跑直流有2uA,不懂。第二个问题是补偿电容Cc,再使用1pF的Cc时,负载管M7会进入线性区,此时M8的Vds达到1V,但在去掉补偿电容后,M7可以进入饱和区,不懂是为什么?

网友:
薄栅氧下漏电比较严重尤其65GP,会出现比较大的镜像误差,但1.5u和2u误差属于太大了吧?建议把L增大一些。电容没遇到过,你这个是理想电容嘛?替换为实际电容看看呢?

网友:
①L太小会有栅漏电,手册会标
②闭环下仿真,否则静态工作点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