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命 这个问题找了两天了 lvs报告器件对不上

楼主(2025-09-14):
就是一个大数字如果做成box ,顶层是过的,但是不做,器件就对不上,莫名其妙问题就找不出来,明明是4端mos管显示端口对不上。这种怎么去发现问题

楼主:
但是我数字单独也是可以过的

网友A:
是不是有电源没标?

网友B:
是不是数字外面有一个埋层或者其他什么的隔离环啊?导致你四端器件在顶层的的时候就会变成五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电源没标?

但是其实顶层这个电源是没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数字外面有一个埋层或者其他什么的隔离环啊?导致你四端器件在顶层的的时候就会变成五端? ...

没有我只需要在电源上打一个label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其实顶层这个电源是没标的

那么问题就在这儿,有电源和没电源识别出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网友:
大概是电源地的问题

网友:
你好,想咨询一下你这Hallplate版图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