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低噪声bgr

楼主(2025-09-14):
我最近在做一个低噪声bgr,在vdd上电的仿真上遇到了一点问题。进行vdd上电的pvt仿真时,没有出现问题;在跑vdd以1ms和10ms速度上电的MC仿真时,输出vbg电压大概在电源电压1.1v的时候会从750mv左右掉到550mv,后面再缓慢上升直至正常输出。我观察了vbg电压掉电的运放正负输入端和运放的输出端,此时运放的正输入端也会掉下去;运放的输出端会上升,和vdd并不是保持一个恒压差的关系;并且此时运放其实还没有正常工作(运放是PMOS对管输入的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此时的正输入端的个管子电流从PA级上升到160nA左右,负输入端的电流为pA级(运放正常工作时,正负输入端的管子电流是1uA),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源电压不足导致的运放工作异常,如果系统不介意的话不需要处理,介意的话可以做个OK信号管控一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不足导致的运放工作异常,如果系统不介意的话不需要处理,介意的话可以做个OK信号管控一下输出 ...

后面加了bg_ok信号,由于bg输出电压突然下降,会导致bg_ok信号在上电过程中翻两次。我疑惑的点在于进行上电的PVT仿真时并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MC仿真在vdd以1ms上电、10ms上电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不足导致的运放工作异常,如果系统不介意的话不需要处理,介意的话可以做个OK信号管控一下输出 ...

vbg上电输出正常时(没有在电源电压上电到1v左右时突然下降),其实运放也没有正常工作(vbg输出电压是800mv左右时,bg_ready信号翻转),此时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的电流几乎是PA级别。我感觉vbg上电输出正常时和vbg输出不正常时的区别在于运放输入对管两端的电流是否是几乎相等的,如果某一输入对管电流突然增加,而另一输入对管输入电流保持PA级别,那么就会出现运放的输出电压突然下降的情况,此时的vbg上电输出也是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加了bg_ok信号,由于bg输出电压突然下降,会导致bg_ok信号在上电过程中翻两次。我疑惑的点在于进行上 ...

OK做法有很多的嘛,你可以针对电源电压做一个监测,在对BGP输出一个监测。PVT仿真不出现很正常,MC有失配状态嘛,更加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做法有很多的嘛,你可以针对电源电压做一个监测,在对BGP输出一个监测。PVT仿真不出现很正常,MC有失配 ...

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

不客气~你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你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今年刚毕业,刚参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