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I/O PAD结构问题

楼主(2025-09-14):
(无正文)

楼主:
之前画版图用的师兄提供的PAD,说不用加ESD,所以只有一块PAD。有的论文PAD部分结构很复杂,请教一下大家具体结构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图一:PAD互相连接,连接线有转角,PAD中间还有电路。(原文:H. Zhang, P. Miao, F. Li, Y. Yu, D. Wang and A. Ding, "A Calibration-Free 12-Bit 1-GS/s Pipelined ADC with High-Linearity Input Buffer," 2025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rcuits, Systems and Simulation (ICCSS),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2025, pp. 33-37。)

图二:PAD引出电路+driver,四角有转角结构(原文:ADC笔记(二)IO Pads - IC的帆哥

图三:上两幅图PAD旁电路就是这种IO电路?上次流片只有IO PAD测试正常工作,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加IO电路呢?连线和转角又是做什么的呢?(原文:一点的关于pad的基础知识分享 - 知乎
I/O pads里面的PAD指的是什么? - 后端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这篇解释了很多,那IO电路应该自己做还是厂家提供呢?

图三

图三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画版图用的师兄提供的PAD,说不用加ESD,所以只有一块PAD。有的论文PAD部分结构很复杂,请教一下大家具 ...

总体来说有以下几个问题:1.IO电路除了ESD一般还有什么功能?

2.图中四角的结构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3.如果有需求,IO电路是厂商提供还是自己画?

网友:
1.IO中除了esd还有电平转换,施密特触发器等一些逻辑电路,不同的io是不一样的,具体你可以看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0473c8434d0b6927985 这个视频,里面的讲解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2.四个角的都是conner,io一般有两个电源和两个地电位,比如VDD33和GND33给esd供电,而VDD18和GND18给其他逻辑电路供电,那么conner可以把整个环路的电源和地电位连接到一起,通过电源io统一给外围io环供电
3.io一般fab厂都给提供,也会给各个io的使用说明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更具体一点,你现在提问的方式就像,我不了解esd,希望有大佬给我讲讲。但是这个问题太宽泛了,有点不知道从哪回答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体来说有以下几个问题:1.IO电路除了ESD一般还有什么功能?

2.图中四角的结构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1.看6楼吧,IO分好几类,power IO、数字IO、模拟IO、数模结合IO等等。

2.四角就是power 连线,为了保证vdd vss联通,提高ESD能力,泄放通路更多。
3.厂商提供是要花钱的吧,不是自己的都要花钱,可以买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花钱一个花时间。买的话,每个项目都要买,好处是简单,不需要人力投入,节省项目周期;自己做后面项目是可以通用的,就是需要投入人力财力,IO前端也需要单独招人。

网友(2025-11-04):
学习一下IO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