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级放大器瞬态仿真输出问题

楼主(2025-09-14):
仿真一个三级放大器的瞬态 相位裕度如左图  已经达到80°,为何瞬态输出存在右图的现象?已经按照网上找的方法 输出端串联小电阻 并且尝试增大输入信号的上升时间 或降低slew rate,现象还是没能改善

网友A:
可能是仿真精度不够

网友B:
右边的仿真环境详细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仿真环境详细描述一下

输入设置 500u周期  上升时间10n   tran仿真2m  conservative模式,三级放大器的负载电容10nF,后面我又调节了电路弄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零极点位置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仿真精度不够

仿真精读一般怎么看呀  transient options--algorithm--iteratio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精读一般怎么看呀  transient options--algorithm--iteratio吗

步长step,把maxstep啥的都调小,这个很有可能是仿真精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长step,把maxstep啥的都调小,这个很有可能是仿真精度的问题

好的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