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运行卡住解决方法?

楼主(2025-09-15):
我的工作站可能配置不太够,在跑复杂版图LVS的时候卡在Logic Injection位置就不往下走了,哪位大神可知道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只能换设备?寻求大神指导,非常感激!

网友A:
应该不是配置问题吧,有没有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配置问题吧,有没有图片看看

我附了图片的,没上传成功,我再传一次试试。

网友B:
是不是你开了多线程然后卡住了?  在options里改成单线程试试?跑得慢点但是至少能跑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开了多线程然后卡住了?  在options里改成单线程试试?跑得慢点但是至少能跑下去? ...

我就是用的单线程了(Single-Threaded)

楼主:
求帮助啊

网友:
从这图片上看不出什么,你跑lvs的时候,去看看ciw上面有没有报错